[电子元器件]
NPN三极管不是应该这样用么

楼主:
D1为红外接收管,Q1为NPN三极管。习惯的用法是图1所示,R1为偏置电阻,
(图1)
但是实验发现图2也能正常工作(光照时候Q1发射结满足正偏条件)
(图2)
不明白为何基极偏置电压是怎么得到 ,是因为D1管的什么特性呢?

楼主(2013-11-15):
图片不知道为何没有显示,重新发一次图

网友A:
图一用法不习惯!
图二有什么不妥?

网友B(点评):
你又不懂装懂,这习惯可不好!

楼主(点评):
图一才是正确的偏置吧,图二应该是特例(光电二极管)。

网友B:
图1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可以提供直流偏置!
图2严格来说,并不对。
因为没有偏置电压。

但可能工作,因为只要有光信号,光敏二极管就会有电流,而这个电流放大后,就可以传递信号了。

如果是模拟量信号,那么,图1是必须的。如果是开关类信号,图1,图2都可以工作。

网友A(点评):
装神弄大湿,暗电流好不好,你问楼主是什么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可以提供直流偏置!
图2严格来说,并不对。
因为没有偏置电压。

我没有想明白的是:光照会影响D1电流,但是这个电流信号如何产生偏执电压信号(影响基极电压)?

网友B:
呵呵,好问题!

对于图2,你需要知道D1这个光敏二极管的特性。
国内生产厂,不提供,因为他们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国产教科书不可能教会他们。

简单地说,根据IV特性,就可以看出,D1其实就是个可变电阻。这回有偏置电阻了吧?

更简单地说,只要基极有电流,足够大,就必然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想明白的是:光照会影响D1电流,但是这个电流信号如何产生偏执电压信号(影响基极电压)? ...

说的更明白点,其实这就使模拟电路的精髓了,但国内教科书不可能懂!

D1的IV特性方程,和三极管的be的IV特性方程,组成一个二元一次方程,但非线性的。
通过图解法,就可以得到交点,这个交点就是偏置电压和电流。你肯定已经彻底懂了!

和书里教的偏执电阻,基极的,作法不同,是可以看作线性电路计算的问题。
但这里的光敏二极管,和BE,是严重非线性的,必须图解法。

那么,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何bekeli要设计SPICE了吧?
这是真正懂得模拟电路之人的作为和伟大奉献!
其实国内不懂装懂的“砖头”们,能干的出来的?

SPICE本质应该是在解N元非线性方程组,而这就是电子电路的数学表达了。

网友A:
忽悠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一用法不习惯!
图二有什么不妥?

图1是正确的偏置。
图2也可以工作,只是受温度和光照的影响会较大。
D1对光照敏感,内部少数载流子的漂移形成的反向电流形成了三极管Q1的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好问题!

对于图2,你需要知道D1这个光敏二极管的特性。

光照不强,光电流很小,D1等效很大电阻(或者视为开路),基极不满足偏置条件;
光照增强,光电流满足一定条件,D1等效电阻Rx变小,基极通过Rx上拉产生偏置。
:loveliness:是这样理解么?

网友A:
在没有确定场合,根本无法肯定正误
况且,N大湿还会用模拟呢

网友B(点评):
L6,你不知道光敏可以传递模拟信号? 难道一个方波不是模拟信号吗? 正弦波,当然了,低频,不可以吗?连方波尼都不否认可以,正弦波就更

网友B(点评):
可以了。 看来,你依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概念不清,这可不好啊!

网友A:
还有,捏个大湿根本就不懂得无光照也有暗电流提供偏置
如果说图一是个普遍适用电路,就拿出个实例看看,别光跟着大湿滚坡

网友B(点评):
照你的意思,有个小的可怜的电流,就是偏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更明白点,其实这就使模拟电路的精髓了,但国内教科书不可能懂!

D1的IV特性方程,和三极管的be的IV ...

请问你觉得合适的国外教材或者资料有推荐么?明年七月份才去公司报道,现在有时间好好看点书…

网友A:
本坛搜得一电路,可令大湿显得原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429&fromuid=471730

网友D(点评):
此图是发光二极管,非光电二极管~

网友A:
再看一款某公司实用电路
http://www.mcusky.com/learnable-ir/learnable-ir.pdf

网友E:
图一,图二都有问题。14L,15L才对的。

网友A:
14楼与图二主原理相同
15楼与图二相比,更加标准

楼主的图一,若不是特殊应用,那就是SB用法——只知道有个(约)10k电阻,却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F:
确实,楼主都没有说用在哪。是开关作用,还是放大作用。

网友D:
偏置是偏置,暗电流是暗电流,不是一个概念。

在三极管放大电路应用中的偏置,是对三极管放大工作线性的工作点调节,就是静态工作点。不恰当的静态工作点,信号小端时,会截止,信号大端时会饱和,在截止和饱和边缘,线性度也差。

并不一定要偏置,偏置只是为了使信号的中心幅值在线性的中心位置。

光电二极管是电流器件,15楼的图感觉比较合理。

网友E:
1L,14L都有可能有问题,只有15L确保没有问题。1L的俩图都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确实,楼主都没有说用在哪。是开关作用,还是放大作用。

开关作用,只有15L是对的。放大作用,这里没有一个是对的。

网友G:
以上电路只能用在光电开关电路上,光强检测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A:
肯定不适合线性测量
主题图随便看一眼就会觉得不尽合理,也因场合要求全无,就无法更进一步设计了

网友E:
15L也不对。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对。光电二极管没有限流。

应用见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置是偏置,暗电流是暗电流,不是一个概念。

在三极管放大电路应用中的偏置,是对三极管放大工作线性的工 ...

关于偏置的问题我理解偏了,谢谢指点!此图设计本意是:对光电二极管的微弱电流放大,然后输出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确定场合,根本无法肯定正误
况且,N大湿还会用模拟呢

我的本意是:对微弱电流放大,然后输出电压信号,所以想到用图1,但是发现图2也能工作,因而产生了疑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偏置的问题我理解偏了,谢谢指点!此图设计本意是:对光电二极管的微弱电流放大,然后输出电压信号。 ...

放大是要的。因为二极管产生的信号很弱。
但是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只想要知道是有光照还是无光照。
另一种是,你想知道有多大的光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是要的。因为二极管产生的信号很弱。
但是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只想要知道是有光照还是无光照。 ...

光照的有无…

网友A:
江枫渔火  此图是发光二极管,非光电二极管~

还是老兄看得仔细:lol
俺老身眼花没看清,就理所当然认为是光电管了——你看那二极管所在位置,再看它的极性,熟悉原理的难免要作光电管认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放大是要的。因为二极管产生的信号很弱。
但是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只想要知道是有光照还是无光照。 ...

正因为2个电路都能工作,所以咱2楼并无有激烈批评
“图一用法不习惯!图二有什么不妥?”
11楼又说“在没有确定场合,根本无法肯定正误”

问题在于那个大湿忽悠你跟9楼了

网友D:
和气生财

网友D:
那个电路用发光二极管的符号表示那种PN结暴露在光线下的二极管?类似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和发光二极管?拿这些来测光线?不会蛋疼吗?咋不用正儿八经的光电二极管或三极管?大神的作品我等也是不能参悟的呀~唉

您的思路挺灵活啊

网友H:
不知道你的D1是不是和光电二极管一样,我使用过一种光传感器,原理也是接受光产生电流,但是就算在没有外部电路的情况下测量该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时也会有2.6V左右的电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图二就有了偏置电压和电流,完全可以导通的。

网友D:
PN结暴露在外面的二极管,可能也有一定的光电效果(照这样想,那些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岂不是会受光线干扰了?),大师这么用,那应该确实可行吧?但PN结的面积比真正的光电二极管小得多,所以大师要并几个类似的管子,等于增加结面积,提高光电转换效果~
只是想来想去觉得蛋疼~这样用有啥意义~直接用光电二极管成本会高多少?

专题讨论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684&fromuid=471730

网友I:
引用 网友D:
PN结暴露在外面的二极管,可能也有一定的光电效果(照这样想,那些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岂不是会受光线干扰了? ...

确实PN结会受到光照的影响,从半导体器件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光电二极管就是利用了半导体材料在光照条件下会产生电子空穴对的原理制作成的:) 我也随便看了下那大师的电路图,也许这样设计还跟频率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具体怎么样的,当然只有大师本人才知道了
其次,楼主的第二个图能工作也很正常。NPN三极管的BE端在截至的时候,会存在一个所谓的PN结电容。不妨假设一个恒流电源对一个电容充电,电压自然而然就会达到了。当光照光电二极管的时候,会产生光生电流,相当于一个电流源。所以三极管工作了,很正常。只是,彼人不是模电高手,只能说入门,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不明白。我个人只是纯按照楼主的问法,给个自己的看法,不当的地方,还望指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确实PN结会受到光照的影响,从半导体器件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光电二极管就是利用了半导体材料在光照条件下 ...

我觉得用于进行光电转换的PN结,是特殊的掺杂和工艺做成的。如果用普通的二极管来感受光,效果应该是很差的吧?

压电陶瓷片按压就能产生电压,直接万能表可以测,如果给电压,就会产生声音。
扬声器给电会发声,不给电却也能把声音的震动变成电信号~

但我没想到发光二极管给电会发光,给光会发电。。。。

也许理论上是可以的,我只是怀疑实用价值,哪位大师讲解下~不用光电二极管测光,拿发光二极管测光是虾米意思?有什么优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于进行光电转换的PN结,是特殊的掺杂和工艺做成的。如果用普通的二极管来感受光,效果应该是很差 ...

嗯,具体工艺如何,倒没了解过。原理性的东西而已,大致差不多是阿拉说的那样。普通二极管PN结面积小,所以效果不明显,如果PN结面积足够大,效果可不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的D1是不是和光电二极管一样,我使用过一种光传感器,原理也是接受光产生电流,但是就算在没有外部 ...

就算在没有外部电路的情况下测量该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时也会有2.6V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PN结会受到光照的影响,从半导体器件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光电二极管就是利用了半导体材料在光照条件下 ...

那个电容可以等效为一个阻抗,然后光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产生合适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用于进行光电转换的PN结,是特殊的掺杂和工艺做成的。如果用普通的二极管来感受光,效果应该是很差 ...

您太逗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算在没有外部电路的情况下测量该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时也会有2.6V左右的电流??? ...

是的,大概是2.6左右的样子,电流较小,但是本身电压还是有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说的更明白点,其实这就使模拟电路的精髓了,但国内教科书不可能懂!

D1的IV特性方程,和三极管的be的IV ...

说得好 国内的教材你很难懂的 真是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搞的 简简单单的晶体管放大器被他们写成什么了 我们学校的数字电路技术我看了三四遍还是立马就忘了 拿了本国外的CMOS VLSD一遍全通 哎 真是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得好 国内的教材你很难懂的 真是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搞的 简简单单的晶体管放大器被他们写成什么了 我们学 ...

啥书啊,那么好,推荐我呗

与书无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啥书啊,那么好,推荐我呗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 国外经典计算机科学教材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以上电路只能用在光电开关电路上,光强检测不是这样用的。

我看过你很多回复   发现你的功力很深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我看过你很多回复   发现你的功力很深

谢谢,比你们多做几年而已,相信你们也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上电路只能用在光电开关电路上,光强检测不是这样用的。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