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 CLK波形有干扰 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2013-11-15):
干扰波形

干扰波形

我用的是STM32的两块板子通过SPI互相通信,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时钟波形受到干扰后收发数据便多了一位,收发数据错误,如图;
如果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则基本正常,测试时候未发现干扰问题,是不是STM32片子的原因呢?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这么高端的逻辑分析仪...
时钟不同步了,看看两块板子的配置是不是一致的,都是16b 还有spi的四个时序协议,是不是配置对了

楼主:
一样的配置,都是16b,这个干扰不是一直有,没有的时候收发数据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的逻辑分析仪...
时钟不同步了,看看两块板子的配置是不是一致的,都是16b 还有spi的四个时序协议 ...

一样的配置,都是16b,这个干扰不是一直有(而且也找不到干扰出现的规律),没有的时候收发数据都是正确的。

网友B:
16b在使用,没这个问题。使用207芯片

网友A:
让硬件的人给你查下布线,多找几个板子试试

网友C:
这个干扰出现在第几个字节、第几位?看看有什么规律?  怀疑是发送的开始或结尾时出现。

网友D:
查下管脚是否复用了,以前遇到过。

楼主:
好像是连接线的问题,还没最后确定,这两天忙别的,过两天再调!

网友E:
主机从机设置对不对

网友F(2019-07-23):
我遇到了,后来找到原因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