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烧写器原理

楼主(2013-11-15):
各位大神,有没有人做过SPI Flash的烧写器?就是那种插在电脑USB口上,可以烧写W25X40等SPI Flash的小工具。
我想知道它用的什么芯片,将USB转成Flash?原理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些方便的办法可以实现?
坐等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用带USB的单片机C8051F326

网友B:
你说的类似于Atmel USBtinyISP吧?
通过SPI接口烧写Flash这个我知道
以前用过一些芯片也是通过SPI接口烧写程序的,但是感觉不好,只能烧写,不能仿真
我记得到以前的一些电力载波芯片就使用这种接口,你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USB的单片机C8051F326

对!我也看到网上有人用这个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类似于Atmel USBtinyISP吧?
通过SPI接口烧写Flash这个我知道
以前用过一些芯片也是通过SPI接口烧写 ...

不用仿真的,我就是想通过USB来向SPI Flash里烧写程序!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大神?

网友C:
万用烧写器就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但是比较贵,正品几千一台,电子市场可以买杂牌的,几百元。

还可以自己用软件实现,原理很简单,就是MCU通过USB和PC通讯,然后根据自定的协议把数据倒腾进FLASH里,这个没有现成的硬件转换器,必须自己写程序。

网友D:
需要了解SPI烧写协议,还要上位机配合

网友E:
并口的就简单多了,我手里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烧写器就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但是比较贵,正品几千一台,电子市场可以买杂牌的,几百元。

还可以自己 ...

对啊,淘宝上那种好几千的烧写器太吓人了!不过还有一种二三十块的,看起来很简单,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自己写程序的话,是不是要懂SPI、USB协议,以及上位机编程?好复杂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了解SPI烧写协议,还要上位机配合

SPI烧写协议?和SPI协议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口的就简单多了,我手里还有一个

您说的是计算机这端用并口么?并口不方便,有没有可能用串口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计算机这端用并口么?并口不方便,有没有可能用串口实现??

用USB,协议上是很复杂。并口那种是用并口模拟的SPI的时序,串口的没有,因为无法作为IO来单独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I烧写协议?和SPI协议有什么不同么?

SPI只是个通讯协议,SPI接口的Flash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命令和寄存器操作,才能读写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计算机这端用并口么?并口不方便,有没有可能用串口实现??

没见过用串口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