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的编译器怎么求对数

楼主:
比如a=ln(R)。怎么求e的对数呢?

网友A(2013-11-15):
看图片所示:

2013-11-15  (12.6 KB )

楼主:
出现这个错误提示“Internal error - no stack allocated to function”

网友A:
你使用的PICC什么版本?

网友B:
包含PICC的数学库函数,然后调用相关库函数

网友C:
什么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PICC什么版本?

9.83的版本,好像是除法不行,比如我a=b/(5-b);就会出现空间不足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应用?

我就是要将采集到的电压转换成温度,要用到对数ln。

网友A:
引用 楼主:
9.83的版本,好像是除法不行,比如我a=b/(5-b);就会出现空间不足之类的

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PICC9.80用的没你说的问题

2013-11-17  (611.07 KB )

网友C:
LZ的传感器还是很复杂的,需要用对数求结果,想几年前,单片机就那一点功能,就那一点ROM,就那一点RAM,就那一点速度,选用这种传感器那就是自找死路

网友D:
流弊的人,可以自己写一个对数处理函数嘛,以前我用Verilog语言写毕设的时候,妈的啥数学处理函数都木有,甚至连乘法和除法都需要自己写.......不过最后还好做好毕设了,不过答辩的时候,妈的,老师自己不懂FPGA,问的问题坑的一逼,甚至问了一个问题是,我这个毕设和FPGA有什么关系,我是用的Verilog语言写的啊,哎....都是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用的 PICC9.80用的没你说的问题

做后发现是空间不足,我用的是16f676,flash只有1024,SRAM只有64字节,算不了对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传感器还是很复杂的,需要用对数求结果,想几年前,单片机就那一点功能,就那一点ROM,就那一点RAM,就 ...

RAM和ROM太少,算对数不足空间,哎,

网友A:
小马拉大车 呵呵

网友E:
想办法化简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