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3-11-15):
想请问一下,我想复制布线,但是不想复制元件,该怎么操作呢?谢谢大家~~~~~~把上面的线应用到下面!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  不过画一画用不多少时间

网友B:
pads中有reuse功能

网友C:
把丝印 焊盘层 关闭,只剩top走线,ctrl+c v 即可

网友D:
搞工程的,还是一步一步的写吧

网友E:
是要让下面的布线布的和上面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要让下面的布线布的和上面一样么?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丝印 焊盘层 关闭,只剩top走线,ctrl+c v 即可

我试了一下,不行!贴片的元件还是能一起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工程的,还是一步一步的写吧

多知道一些总不是坏事不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省好多时间呢!

网友F:
就算可以复制,他们网络不一样,复制过去也没用啊,再改网络??那还不如画快呢

网友D:
有些时候,可以少走弯路,不过,自己一步一步的画,还是蛮成就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可以复制,他们网络不一样,复制过去也没用啊,再改网络??那还不如画快呢 ...

不用改网络,直接粘贴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时候,可以少走弯路,不过,自己一步一步的画,还是蛮成就感的

有的线重复的太多,我画两种走线,每种走线有18次呢,复制过去看着好看,走的完全一样!

网友G:
什么画板软件?如果是allegro就好处理,测量好位置输坐标复制线和孔就可以了

网友H:
什么软件,直接选择走线命令,不就可以了。

网友I:
AD中:S+T ,Ctrl+R,

网友J:
可以把下面的元器件全删了,然后把上面的复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