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联结

楼主(2013-11-15):
请教大神,TI DSP芯片(电源什么的都供给正常)在没有时钟输入的情况下能否通过仿真器联上CCS呢???

网友A:
没事时钟输入指的是没有外部晶振或者时钟送入吗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DSP芯片一般会有一个clkout引脚  用来检测DSP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如果可以检测到引脚上有时钟送出  一般就会没啥问题
JTAG 没啥问题就可以连接上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B:
应该是连不上的

网友C(2013-12-17):
在线仿真瞠仿真是肯定不行的,可以不通过仿真器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