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运放及参考电压源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PSOC4内部的运放怎么用啊,怎么设定放大倍数,需要外接电阻吗?PSCO4内部怎么没有参考电压源和电流源这样的元件呢?

网友A:
有例程的.
把"运放"拖入电路图;鼠标右击"运放",找例程....
PSCO4内部的电流源?  有 IDAC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例程的.
把"运放"拖入电路图;鼠标右击"运放",找例程....
PSCO4内部的电流源?  有 IDAC  呀!! ...

兄台给个链接,我到处翻,就没看到各个模块的例程

网友B:
楼主,除了2楼那样的方法,还可以Creator > File > Example Project... > Search Opamp > Opamp PSoC4 example Project.
PSoC4 的Opamp和PSoC3/5lp 的不太一样,你可以看一下 PSoC4的analog 走线布局 在TRM 188页 http://www.cypress.com/?docID=450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台给个链接,我到处翻,就没看到各个模块的例程

我查了下,在我的机器上,有个运放例子位于:
C:\Program Files\Cypress\PSoC Creator\3.0\PSoC Creator\examples\sampleprojects\OpAmp_PSoC4_Example\OpAmp_PSoC4_Example.cydsn

更多的例子,用查找更好

网友C:
PSoC4 的运放模块没有集成内部电阻网络,用户需要添加外部反馈网络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