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编程工程复制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3-11-15):
为了节省时间,准备将原来已经调通的工程复制过来修改一下,但发现复制过来后还没有做任何改动,但就是不能运行了,感觉两个工程是一样的,只是Load后,从watch窗口看,不能运行的工程不能对全局变量初始化,只发现了这一点不同,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不应该啊  你是复制了整个工程还是一部分
复制的工程软件上的一些设置应该都是一样不变的
你再确认一下build option上一下设置是不是一样

网友B:
估计是路径问题

网友C:
也可能有记录的路径关系   如.C就会记录

网友D:
再重新编译下载一下试试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重新编译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