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的解锁被保护的寄存器位写法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3-11-15):
原厂例程
void Un_Lock_Reg(void)
{
    RegLockAddr = 0x59;
    RegLockAddr = 0x16;
    RegLockAddr = 0x88;
}
这样的话,如果写的中间进入中断,会不会导制解锁失败

如果会出现导制解锁失败,那一定这样写检查一下了
void Un_Lock_Reg(void)
{
        while(1)
        {
            RegLockAddr = 0x59;
            RegLockAddr = 0x16;
            RegLockAddr = 0x88;

            if((RegLockAddr & 0x01)==0x01) break;
    }

}

网友A:
确实是一个问题 .不知道硬件上有没有特殊的机制来保障.

网友B:
硬件上,应该解锁的优先级大于中断吧,再说,一般都是初始化开中断之前就完成解锁的。

网友C:
这个不太懂 不过顶一下

网友D:
lz过时啦,新的例程就这这么写的,哈哈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 @details To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 to allow write access
*
*/
static __INLINE void SYS_UnlockReg(void)
{
do
{
SYS->REGWRPROT = 0x59;
SYS->REGWRPROT = 0x16;
SYS->REGWRPROT = 0x88;
}while(SYS->REGWRPROT == 0);
}

网友E:
需要这么复杂么?

网友F(2025-11-19):
M0516 解锁被保护寄存器位需严格按手册时序:先写解锁码(如 0x59、0x16、0x88)到特定寄存器,再操作目标位。若顺序错、码值不对或未等待解锁完成就操作,会失败。需检查代码中解锁指令是否连续、无中断干扰,确保寄存器地址正确,可通过读状态位验证是否解锁成功,避免因步骤疏漏导致操作无效。

网友F:
M0516 解锁被保护寄存器位需按特定步骤:先写 0x59 到 UNLOCK 寄存器,再写 0x16,最后写 0x88 完成解锁,此序列不可错。若写法有误,会导致寄存器无法修改。需注意解锁后需重新使能保护,且部分寄存器解锁后操作有时间限制,需严格遵循数据手册时序要求,否则可能操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