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ADC可不可以多通道同时采样

楼主(2013-11-15):
我需要做一个采集7通道的采集器,每个通道每秒钟至少采样5W次,不知道KL25这款可不可以做到多通道同时采样?

网友A:
对于同一个ADC是不可同时多通道采样信号的,毕竟内部转换控制模块只有一个吗,或许你可以尝试顺序扫描方式,只要设置好ADC工作配置,实现足够短的采样与转换时间,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同一个ADC是不可同时多通道采样信号的,毕竟内部转换控制模块只有一个吗,或许你可以尝试顺序扫描方式 ...

怎么设置顺序扫描?定时器触发一次顺序扫描全部7个通道?

网友B:
每个ADC模块是可以同时采样,每个ADC模块的通道只能轮流采样。
你还是去看下满足你要求的采样精度、时间等条件下,单次采样需要耗费多少时间以决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顺序扫描?定时器触发一次顺序扫描全部7个通道?

定时器触发一次顺序扫描全部7个通道,你只能单次扫描叠加,如果想增加数据传输时间的话,还可以使用DMA.
还有就是使用PDB模块,但就K60来讲,PDB只能支持4通道连续采样。
给你两个文档吧,希望对你会有所启发。
第一个文档:
第二个文档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210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触发一次顺序扫描全部7个通道,你只能单次扫描叠加,如果想增加数据传输时间的话,还可以使用DMA.
...

可惜我用的是KL25Z系列的,没有顺序扫描的功能,看来要考虑重新选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我用的是KL25Z系列的,没有顺序扫描的功能,看来要考虑重新选型了

确实,L系列是没有PDB模块的,但是你可以尝试单路逐个采样,只要在你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L系列是没有PDB模块的,但是你可以尝试单路逐个采样,只要在你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就可以啊。
...

单路逐个采样时间有些不足啊,程序不好控制了

网友D:
一般单片机最多集成2个AD模块。。。7个不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路逐个采样时间有些不足啊,程序不好控制了

那就只能牺牲时间啊,正如10楼说的,很少有MCU集成3个以上的adc模块的。

网友E(2016-05-17):
那就只能牺牲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