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500单片机定时器计数方向是什么?

楼主(2013-11-15):
f040可以选择计数方向,f500没看到寄存器说明里面有关于计数方向的说明啊,是不是f500取消了计数方向的选择?

网友A:
以前用的310  410 都能选择   要是没得选 就写个例子 用示波器抓下

网友B:
没有写一般是向上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