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封装问题,database和lib,高分哟

楼主(2013-11-15):
在cadence中做封装的时候,假如你用过一个通孔焊盘,后来不用了,改成别的焊盘,但是这个通孔焊盘还是在database里面存在~
就是你导出封装的焊盘和热风焊盘的时候它还会出现,搞的库里面特别乱~
焊盘倒是有解决方法,使用replace,把不用的通孔焊盘取代掉,就不会出现了~
但是热风焊盘不用了你导出封装信息的时候,它仍然会被导出。
请教一下,这些热风焊盘的信息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啊~我整个电脑里面都找不到了。
调用热风焊盘的通孔焊盘都找不到了,导出封装信息的时候,它居然还出现~楞是奇了怪了~

还有就是PCB板卡里面,你导出的时候,封装里面都不调用的通孔焊盘,热风焊盘它还会出现,是要在哪个地方设置么?哪个大神可以解答下~

网友A:
干嘛非得按书上建立热风焊盘啊

网友A:
库的管理
建议在自己的目录下,建立如下文件夹,方便管理

网友A:
capture 是原理图零件库
allegro是PCB库
PAD 是焊盘
PCBENV 是自己的一些设置等

网友A:
你下我以前的上传库,地址自己找,研究下

网友B:
这个确实比较头疼。我也遇见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找到存放在哪!我觉得应该有个像capture的Cache样的文件。但没有找到。

看来你也是个有点较真的人~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我以前的上传库,地址自己找,研究下

需要做项目库~因为用的很多元件,封装名字一样,但是封装不一样~
只有通过项目+封装才能把封装区分出来~
假如我现在画原理图,需要一个封装,我就指出我在哪个项目设计里面用过这个元件,然后我就去哪个项目库里面找出这个封装~这样的话,封装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A:
这个自己决定怎么弄吧
别人都是建议,
我这边的库,原理图库就是器件名,PCB封装统一的命名 就不会搞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决定怎么弄吧
别人都是建议,
我这边的库,原理图库就是器件名,PCB封装统一的命名 就不会搞错的 ...

其实我的问题是
封装中调用过的热风焊盘,但是后来不用了,你导出lib的时候,它还会出现~
晕死了

楼主:
我在封装里面先调用了一个热风焊盘f_30x50,后来为了统一命名,要将这个热风焊盘的名字改为f30x50,然后再调用封装,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封装已经不用f_30x50,用这个封装导出lib的时候,它还是会出现f_30x50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比较头疼。我也遇见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找到存放在哪!我觉得应该有个像capture的Cache样的文件。但 ...

新手``` 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C:
热风焊盘在PAD 里面建立,所以建PAD是做了热风焊盘,用到这个焊盘的封装里面才会有.热风焊盘是.fsm的文件

网友(2016-03-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我也是类似的。一不小心做错了一个pad的shape,后面调库的时候allegro老是自动调出错的那个shape,无论怎么改都没用。

网友:
还有我把错的pad和shape全都shift+delete了,但是打开那个封装一旦点加入pin,那个错的pad像阴魂不散一样又出现了,把database的钩去掉,从lib里面选出的只要名字一样的就肯定是那个错的,后来只能重新来一遍并把所有的shape,flash,pad名字全换了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