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开关问题

楼主(2013-11-15):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LED驱动芯片PT4205做了一个恒流源最大可输出1.2A。然后用一个方波对PMOS陈列持续开关,方波周期1秒,每次PMos的导通时间大约0.8秒。持续开关是我把恒流源的输出分成了10路。一路导通后关闭,然后下一路导通。但是我在单路负载上测得的导通电流只有不到200毫安而设计电流是1.2A。如果持续保持某路导通,测到的确实是1.2A是不是我的测法不对?手机发贴不好上图

网友A:
要有相应时间的,
拿高速电源可以测电流波形,
万用表 不准的

网友A:
或者串个电阻,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

网友B:
没有讲清。

楼主:
额,就是一个电流源,要分时驱动十路负载,mos开关貌似是没问题,我在测试的时候是用的0.3欧1瓦的电阻做负载。版主老大说的有道理,我测下电流波形看看

网友C:
楼主的测量方法应该有问题,常规万用表之类测的是积分后的平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