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RDES 问题

楼主(2013-11-15):
我在做个8位串行数据采集 用了两个ISERDES模块 即一主一从 现在出现问题就是FR的BITSLIP应该移8位 但现在到00001111就直接跳11000011了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发送的数据是00001111固定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送的数据是00001111固定的数据吗

对啊 串行数据就一直发1111000011110000....

网友A:
你仿真就错了吗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bitslip的时钟域不对吧

楼主(2013-12-23):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就错了吗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bitslip的时钟域不对吧

谢谢你 问题找到了 是帧对其那没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