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人遇若干PCB问题想请教各位。

楼主(2013-11-15):
本人应届毕业生,想从事PCB行业,所以这个月来都在学习DXP,是个新手,看了几个教学视频后自己试着画了一个板,4层的,中间层是电源层和地层,想请教一下1.这两个内电层需要覆铜吗?如果需要怎样对他们覆铜?2.常听你们说“负片”,那是什么意思?3.现在的公司用AltiumDesiger的多吗?4.附上我画的PCB图,希望大神们指出布局和布线等有什么不足。谢谢

网友A:
负片都不知道,怎么毕业的!

网友B:
1,能用双层板的就不要用四层板,能用单面板的就不要用双面板,你现在这个简单的电路用四层实属浪费;
2,线太细.
3,画图软件分区域,每个地方用的软件都不同.用AD的深广都不多;
4,负片就是在不用铺铜的地方画线,
5,多积累,临时抱佛脚不是好事

网友C:
pcb行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类似不怎么光明。单价低、工资高,就这个月倒闭的PCB厂家已经有10家左右了,对于我来说可以算是PCB行业的百事通,当然是正常PCB经济产业。

网友D:
倒了哪些,表示关注

网友E:
不了解负片,建议不要做负片的,
其实负片理解为,一整个铜皮,哪个地方不要的,走线(代表没有铜皮)。
内层铺铜 还是和顶底一样弄啊,随你意
用AD的还真没有用99的多,多数是pads cadence

网友F:
那个接口好像放反了

网友G:
负片就是反片,懂吧

底片胶卷见过没?底片就是负片啦。白的地方黑,黑的地方白~颜色也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