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FLASH ARM 的疑问

楼主(2013-11-15):
(1)  这个工具中没有 LM4F231H5QR的芯片型号,怎么办。
(2)  另外,我查看了 LM4F231H5QR 芯片的register map,好像没有sector划分的说明,看来要明天来查了。
主要第一个怎么设置呢,想烧一个DSP转化出来的HEX文件。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工具?什么版本的?
DSP转化出来的HEX文件在LM4F231H5QR上能运行么?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我不是很清楚的,先顶一下的了

网友A:
今天翻了下J-LINK ARM的手册,这个仿真器是支持cortex-m4的。

网友A:
官方最新的好像是 V4.78h版本的上位机软件,楼主可以试试有没有LM4F231H5QR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工具?什么版本的?
DSP转化出来的HEX文件在LM4F231H5QR上能运行么? ...

不用运行啊,只是做为一个存储设备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翻了下J-LINK ARM的手册,这个仿真器是支持cortex-m4的。

确实支持这个库,但是仿真无法连接上,没有对应的芯片库支持,很麻烦,最后只能打表。。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最新的好像是 V4.78h版本的上位机软件,楼主可以试试有没有LM4F231H5QR芯片 ...

哦,什么时候去试试。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当是学习下这个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