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OS管H桥驱动芯片

楼主(2013-11-15):
     请教各位同行,我们以前用的是IR2101S的驱动芯片,但现在市场上不好购买了,请问有哪款芯片用来替换,货源好,价格好,如不能完全兼容,我们也可以改电路,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22241

你好,这款芯片是新出的吗,好像找不到资料,好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款芯片是新出的吗,好像找不到资料,好买吗

给你找一下

网友A:
刚才写错了IR22141

网友A:
或者英飞凌资料选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