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负载电容的含义

楼主(2013-11-15):
在datasheet中,说dac最大负载电容是50pF
请问该电容的含义是什么?
1. 超过该值dac会损坏
2. 超过该值dac输出会不稳定
3. 超过该值dac需要较长时间输出才能达到设定值

网友A:
个人认为,负载电容大小是影响震荡和振铃的根源。DAC输出放大器的大电容负载可导致不稳定或振荡。所以,手册上最大是50pF就是说,要使得DAC稳定正常工作,那么你的负载电容最好最大不要超过这个值,否则就不稳定或者直接震荡了。。。

楼主:
实验结果:接了1个1nf的电容,并无不稳定和损坏。

网友B:
电容大下不会不稳定。
大了到是会;P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波形输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