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有过电压过电流保护及隔离作用的交流电源设计

楼主(2013-11-15):
本交流电源具有过电压过电流保护,且电器设各用电与市电隔离,用在检修泵电源电视机时,比较安全、方便。其电路如图所示。

有过电压过电流保护及隔离作用的交流电源电路

电路工作原理:当按AN1时,K0-1触点吸合并自锁,这时交流电源通过T1的一次绕组和与之串联的T2的一次绕组形成回路。若T1变压器二次上所接的负载电流在预先调好的正常范围内时,那么T2的二次电压经整流滤波后通过RP1和稳压二极管加到晶闸管触发极的电压很低,晶闸管不导通,继电器K不动作,触点K-1保持动断,供电压正常。如果需要关断电源时,按AN2就可以了。当负载发生短路时,流过T2一次绕组的电流增加,T2的二次电压致使晶闸管导通,触点断开,K0-1断开,总电源切断。待故障排除以后再按AN1启动。这就是过电流保护的原理。

过电压保护控制绕组I绕在T1同一个铁心上,其工作原理同上。

元器件选择:T1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可以根据用电设备耗电来决定,本文采用150W变压器,二次输出又使用抽头来实现调压。T2用电子管收音机6P1输出变压器改制,一次用与T1电源变压器一次绕组一样粗的漆包线绕10匝,二次用0.12mm漆包线绕500匝。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这个电路  要好好看看   谢谢

网友A:
收藏起来   不过   感觉这一类的电路   应用的   常规产品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