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转换时输入为什么要加下拉电阻

楼主(2013-11-16):
AD转换时输入为什么要加下拉电阻,下拉电阻大小一般性而言用什么来确定

网友A:
不是下拉电阻吧,是不是电容到地啊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图有真相

网友C:
发图上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下拉电阻吧,是不是电容到地啊

应该是电容到地。稳定采样数据。

网友E:
;P楼上的说的都不对。
有一个说的还有点道理

好含蓄

网友F:
有用途才会去加,AD讲究采样时不影响原电路的电压,即要求AD输入的阻抗足够高,比如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