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捕捉功能没有,怎么办?

楼主(2013-11-16):
(无正文)

网友A:
用外部中断捕获,一般的单片机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B:
只能用中断方式或查询方式,但是其性能是无法和扑捉功能相比的。
中断方式,受中断响应时间影响(响应时间并非固定,要受中断发生时的环境影响)。
查询方式,不间断查询那么这段时间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间隔查询,除了实时性不好外,还可能漏过发生的事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中断方式或查询方式,但是其性能是无法和扑捉功能相比的。
中断方式,受中断响应时间影响(响应时间 ...

使用输入捕捉时不是也存在中断响应时间的问题吗?有没有方法避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输入捕捉时不是也存在中断响应时间的问题吗?有没有方法避免?

扑捉是硬件自动记录事件发生的时刻,与中断响应无关,虽然说响应扑捉中断也同样会有时间不确定的问题,但只是影响处理的时刻而不会对要处理的数据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