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Cortex-A9的CPU裸奔需要把代码加载到RAM中运行吗?

楼主(2013-11-16):
我希望用Cortex-A9的CPU,但不想用操作系统。请问CPU在运行的时候是把代码从Flash中加载到RAM中再执行的,还是直接从Flash中执行的呢?

或者换个方式提问吧,代码和数据是统一放到RAM中执行的,还是想C51的那种结构,直接从Flash中执行代码,只把运行的数据和变量存放到RAM呢?

谢谢!

网友A:
都A9这种级别了,基本不会再在FLASH中运行代码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建议看看ELF文件结构、链接脚本,运行时环境,这几个东东能彻底解答你的疑惑

网友C:
没有操作系统,没有办法发挥A9优势的

网友D:
代码可以在外部的NOR FLASH中执行,但是不能在NAND Flash、eMMC、SD卡中执行。如果程序烧写到NAND Flash、eMMC、SD卡,则必须由芯片内部的boot程序(一般固化在CPU内部,不可更改)把代码加载到RAM执行。

但是在NOR FLASH中放置可执行代码是比较愚蠢的行为,因为NOR FLASH访问速度非常慢,不及RAM速度的1/10。

网友E:
这芯片不用OS,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