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Cortex-A9的L2 Cache能由用于管理吗?

楼主(2013-11-16):
请问我在Cortex-A9的CPU上写代码,代码中的变量是直接存放到L2 Cache中的吗?如果L2 Cache的容量足够存放我需要的变量,那请问是不是可以不外扩DDR了?

PS:不跑操作系统

网友A:
如果某时cache想写入RAM会怎么样?

网友B:
CACHE似乎不能直被CPU接访问的吧?

网友C:
我没记错的话,cache可以配置为RAM

如果你要把cache当成cache用的话,首先要CPU去访问cacheable空间,然后数据才会被load到cache里边去,不知道LZ有啥绝招直接就把数据给load到cache中去?

网友D:
需要内存的

网友E:
一般Cortex-A9的SOC芯片都配有内部RAM的,比如4412就有256K的内部SRAM。如果够用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扩展外部的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