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此诡异 LED终极“非典”

楼主(2013-11-16):
如此诡异,这是什么二极管
偶然看到一个电路,据说是来之国外专家级应用
唯图中有3个二极管的类型不够清晰,或则标识有误或则思维偏差,可令高手走眼失误,也叫那大湿乱言胡语
真是个考验底蕴的好题目,看看哪位能说出个一二34?
原图奉上,简单明了,老少咸宜

楼主:
本楼看过10秒,认为它是光电管
再看30秒,原来标识是3色发光管
多看一分钟,还是“光电管”!

到底是什么?

网友A:
三个分别是RBY的三个单色发光二极管吧。可以调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楼看过10秒,认为它是光电管
再看30秒,原来标识是3色发光管
多看一分钟,还是“光电管”!

看左右两个可以确认,也可以从RBY上辨认。光电管一般不讲RBY的。

网友B:
感光的吧

网友C:
感光的,选光工作吧。

选光!

网友D:
没接触过。从字儿上看是Red、Green、Yellow,光线方向箭头朝外,那该是LED,那么看起来就是把LED当光敏二极管用。

正统

楼主:
尽量条理一些
首先看到它们是接在BJTQ1基极,应当是作为信号来输入的
如果看那个10k电阻,蛮像是做发光的限流。然而第一极性不对,第二LED不得并联发光,第三阻值明显过大
那么,它只能是“利用通用PN结光敏特性”,LED作光电管来接受光信息了

至此,这一点已经得到众友普遍认同
然而,为何不直接用通用光电管?为何还要3个而且是RGY?
我想,唯一理由就是:产品应用现场光谱分布的需求,而3色管也具有当然的选光特性
至于光电灵敏度低,那就看“足够大的电路增益”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A:
电光管当光电管用。只能说也勉强解释得通。具体怎样,要真正用到时再说了。

不要勉强,这是纸上谈兵,合理推断

网友E:
处在反向偏置的,肯定当作光敏管用,我猜想光敏的可迸性,发什么光的管对什么光敏感的原理,现在用三个管来并联,意味可见光的全光谱都有响应。

“意味”着,用得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左右两个可以确认,也可以从RBY上辨认。光电管一般不讲RBY的。

但是箭头朝外,不就是发光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但是箭头朝外,不就是发光管吗?

电光管当光电管用

精辟

网友A:
电光管,光电管(包括色采)搞了好几年,没有这样用过。转换效应不会好。

楼主:
这不一定是最佳设计,但可能是挺适当的设计
也许确是“转换效率”不高,适用就行

网友G:
是发光二极管用作光电二极管了,亲测,可用。用强光照,放大后有2点多UA,手头上的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都比较低的,最高的也就60-70倍左右

感谢验证本楼的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发光二极管用作光电二极管了,亲测,可用。用强光照,放大后有2点多UA,手头上的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都 ...

根据C极电阻(取5兆)推算,实用电路Ic当在数十納安,取hFE100折算光电流不过1nA
虽然光/电灵敏度之低可见一斑,大不了再加一BC559放大百多倍,末端输出电流可达mA应用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根据C极电阻(取5兆)推算,实用电路Ic当在数十納安,取hFE100折算光电流不过1nA
虽然光/电灵敏度之低可 ...

嗯,试了下,能达到1/10mA级别

网友A:
这种用法不对的,LED与光敏管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H:
三个电阻!

为什么

网友I:
国半的那位大胡子专家在他的《模拟电路故障检测》一书中提到过一件趣事:一块电路板,在桌面下正常工作,摆桌面上就有毛病,最后发现是一个二极管管壳的遮光涂层坏了,透光。于是人家就研究了一个小课题:PN结如果暴露在光照之下会有怎么样的电学特性?

而有些PN结,真的就是暴露在光照之下的,大家都知道那种PN结吧?好象叫LED是吗?

赞。

楼主:
那仅仅是个故事
PN的光敏性,自它诞生落地之前就被人所认识了,等不到那个大胡子说事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仅仅是个故事
PN的光敏性,自它诞生落地之前就被人所认识了,等不到那个大胡子说事儿 ...

ADI公司的一个老家伙,在他的笔记里说到过这个事儿——LED具有光敏特性。
我见你前面指出“这样的光电增益太小”,如果那个应用“就需要小增益,大了反而不好”呢?
比如我想测量市电,我得需要衰减它才行,就是说我需要衰减,反而不需要放大。

网友J:
这个估计很多玩MCU的学生都玩过。。。LED触摸按键。。。

楼主:
无疑,这是一款电路元器件“非典型应用”的极佳实例
这种“非典”特性参数甚至手册中是找不到的,更没有现成工程数据可查,只能依靠电工丰富阅历和实验水平
类似应用的实例还有:BJTCE倒置,二极管可变电阻,PNJ齐纳白噪源,LED低噪恒压等等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无疑,这是一款电路元器件“非典型应用”的极佳实例
这种“非典”特性参数甚至手册中是找不到的,更没有现 ...

还有其它例子:
三极管PN结当做稳压管使用;
二极管用来测温;
压电陶瓷片既可以用来发声,又可以用来做振动传感器;
不过目前我看到的最神奇的是:小型继电器当电磁阀来用。

大功率管取暖做饭!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有其它例子:
三极管PN结当做稳压管使用;
二极管用来测温;

至少前倆例子不算吧,手册上可查。。。

楼主:
其实,这电路够不上工业级,甚至连教科级也不算,它只是个业余级的,应该出现在《LED100例》中
但,设计师的造诣并不低,只是设计目的用途不同。整个电路简洁合理低廉,可谓小清新了
完整电路附下

还记得有一坨臭名昭著的“LED+R@220V”,低劣设计+三寨产品真对得起那滥书收编,还真像是破鞋臭袜对烂脚丫子,倒也般配:lol

网友C:
很多学习型红外遥控器就是此原理.

楼主:
光电可逆性是没有问题的了,可这款电路光电转换部分还值得商榷
1. 3管并联电路合理吗
2. R1的设置或位置正确吗

还有很多人并不认可的

网友E:
我倒是认可这三管并列,可把它们看成三个独立的电流源,至于R1是起保护作用,开机或冲击时,保护三极管的发射极,对光电效应没有影响.

嗯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认可这三管并列,可把它们看成三个独立的电流源,至于R1是起保护作用,开机或冲击时,保护三极管的发射极 ...

内阻很大的光控电流源,并联没问题。

没错

楼主:
光电管+3极管+电阻,甚至很多高手都不屑一顾
在这样一个光电接受简单电路中,几个简单元件应该怎么安排原理位置?

新手初学者还是不能很好把握,不信,你来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电路够不上工业级,甚至连教科级也不算,它只是个业余级的,应该出现在《LED100例》中
但,设计师 ...

电路的第一级放大看到各位的解释比较明了,第二级Q2后面为什么要用R2,D1,R3,D2构成一个对称的结构?

应该是温度和线性补偿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还有其它例子:
三极管PN结当做稳压管使用;
二极管用来测温;

我小时候住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家属院里,职工浴室没有锅炉,热水是发射机末级功放管烧的。每天机房开播后大家就可以洗澡了,外带帮发射机散热。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小时候住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家属院里,职工浴室没有锅炉,热水是发射机末级功放管烧的。每天机 ...

这样洗澡没有被“微波”了?:lol
我想起来,上初中时,到附近一家工厂里洗澡,那工厂里有发电机组,洗澡的水是用来给发电机冷却的。

楼主:
到底是洗澡水业余用于冷却还是冷却水捎带给生活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样洗澡没有被“微波”了?
我想起来,上初中时,到附近一家工厂里洗澡,那工厂里有发电机组,洗澡 ...

不可能的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到底是洗澡水业余用于冷却还是冷却水捎带给生活方便

冷却水用来洗澡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事。

怎么不可能?那是一个大水泥池,露天的,里面注满了水,只要发电,水就热了,至于怎么热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们有锅炉,还有蒸汽。我们就用水桶打了水,拎到宿舍里用来洗澡,当然不是跳到水池里去洗澡。这个都是免费的,也没有人允许用来洗澡,也没有人禁止,就是那么回事。
后来上了高中,学校附近有一家酒厂,生产白酒的,里面开了个浴室,我们就去洗澡,每次5毛钱。

楼主:
那时候,很多工厂都会产生冷却水,用来洗澡是及其普遍平常的事情

网友M(2013-12-17):
这个是光敏接受电路,R,B,Y估计是接收来自不同波长或类型的光源,R4调整灵敏度,R1也需要调试时选取确定值。

网友N:
就半个电路?

老6你是不是看不懂后半部分啊?

网友O:
很早见过使用LED兼作光敏探测的应用,但是这样3个颜色的LED弄到一起,真没见过,但是相信,一定可以达到光敏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