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如此接法输出波形测试.

楼主(2013-11-16):
这个电路需要怎么分析OUT1,OUT2,OUT3的波形?
OUT1,会不会因为相互抵消?

网友A:
小孩子玩家家

网友B:
测的都是对地的波形。不用管他抵消不抵消。

楼主:
这样,变压器的的能量是消耗在哪里?

网友B:
次级没有消耗,变压器的的能量都消耗在原边的电阻里,还有铁心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次级没有消耗,变压器的的能量都消耗在原边的电阻里,还有铁心里。

就楼主图而言,变压器次级有负载C1,所以次级中有电流。
虽然次级电流为容性,但此电流流过次级绕组,故在次级绕组的电阻中会产生热,即次级也有损耗。
该变压器初级次级都有铜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楼主图而言,变压器次级有负载C1,所以次级中有电流。
虽然次级电流为容性,但此电流流过次级绕组,故 ...

仔细看看,次级是头对头连在一起,俩电动势相等,方向相反,回路总电动势为零,再串接一电容接地形成环路。理论上,电流是零了。没有电流,就没有铜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次级是头对头连在一起,俩电动势相等,方向相反,回路总电动势为零,再串接一电容接地形成环路 ...

除非两变压器T1和T2铁芯完全相同,装配完全相同(很难做到),两变压器无漏磁耦合,各绕组旁数字表示匝数,两次级电流才可能为零。

网友C:
即使两变压器初级完全相同,铁芯完全相同,绕组旁数字表示匝数,因两变压器次级不同(T1一个次级绕组,T2两个次级绕组),其漏感必定有差异。

网友B:
理论上,电流是零

网友B:
这图可以用来作为测变压器次级漏抗的一部分电路。

楼主:
    非常感谢shalixi和maychang的指导!
还有一点不明白,C1与次级线圈能不能看成LC谐振回路.
如果LC谐振成立,次级电感量L怎样计算?
按照理论情况,此电路平衡不存在电流,如果按下图将T2次级线圈串两个电阻,是不是会打破平衡,存电流.?
这样,会不会构成LC谐振?OUT4会怎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