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warning: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怎么解决

楼主(2013-11-16):
CCS3.3中,有时候会出现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这种警告,只需在最后一行添加回车就可解决问题。
上面这种方式解决不了。。。

网友A:
到底可以解决还是不可解决?

楼主:
不能解决、

楼主:
- -重启次ccs3.3就好了。。。。。。。。。

网友B:
这个警告只需在file的最后添加空行就不存在了
你说的上面这种方式解决不了是?
如果解决不了你可以将光标放到最后一行  让后按住del键直到main函数的最后}处
然后再加回车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重启次ccs3.3就好了。。。。。。。。。

应该还没好  一般不重要的警告   第一次编译会有  第二次在编译就没了
但它还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警告只需在file的最后添加空行就不存在了
你说的上面这种方式解决不了是?
如果解决不了你可以将光标 ...

这个也试过,后来重启再写一遍好了。

网友C:
不重要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