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路的区别

楼主(2013-11-16):
       一般情况下,继电器线圈上面都是加一个二极管,因为在三极管关闭的情况下,继电器线圈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电动势,不加二极管会把下面的三极管给烧掉,有了二极管刚好起到放电的作用。
      但最近,我看到一个公司的产品,他们把二极管改成了一个电阻与电容串联(R43与C34),这又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样做与使用二极管有什么优点与缺点呢?

网友A:
左图继电器关断时动作更快一些,但三极管承受反压也高。

网友B:
左图关断会更快吗??绕圈,电容,电阻会组成RLC振荡电路吧,继电器在断电时电流不会突变,会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由于电阻不大,所以形成的电压也不会太大,不会烧坏三极管,但这样电路达到稳定的时间就比较长。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右图比左图要好,右图吸合时触点的带荷能力比左图要强。所以一般都用右图。

网友D:
左图关断时会发生衰减振荡,其能量消耗主要是串联的电阻和线圈的电阻,衰减的快慢主要取决于电阻的大小,随着电阻的增大,衰减的速度也变快,但是三极管承受的峰值电压也增大,所以需要综合考虑。而右图关断时的能量消耗只有线圈的电阻。所以一般来讲,左图的关断会快些。当然右图中也可以串联电阻或稳压管来提高关断速度,但同样会使三极管的峰值电压提高。

网友D:
并且,如果说继电器的铁芯有些剩磁的话,左图的电路关断时的衰减振荡还有消除剩磁的作用。

消除剩磁、速度快。这样说来左图的电路有优点的。

网友E:
这种RC阻尼也没用过,推测取值不应该在“阻尼震荡”区,可能在国阻尼态

网友D:
xmar  消除剩磁、速度快。这样说来左图的电路有优点的。
但也有缺点:
1、三极管的耐压需要适当提高(提高的幅度与参数的选择有关)
2、吸合时三极管有冲击电流。所以三极管电流也需要适当加大,提高的幅度同样与参数选择有关。

网友E:
“消除剩磁”价值几何

且况,消除剩磁也只有在阻尼振荡的情况下才会有。如果参数选择使其在过阻尼状态,那就没有这个作用了。
一般的继电器剩磁问题很轻微,可以不考虑。所以其价值很小。这里所说只是从原理上说明。

网友E:
RC阻尼,目前少见,可谓历史了
它的设计局限很大,难以准确匹配。相比之下,D阻尼简直就是一个傻瓜式设计,逢人就会逢事即灵
若无有极其特殊要求,它只能算个噱头
(个人之见)

网友C:
继电器铁心和衔铁都是软铁,那有什么剩磁。

理论上的软铁无剩磁,但实际的材料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只不过优质的软铁材料剩磁很微小罢了。也见过用非电工软铁做的,能感觉到剩磁的影响。

网友D:
呵呵,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应用场合对关断的速度都要求不高,用右图没任何问题,也不需要进行参数设计(属于傻瓜应用),所以应用很广泛。而使得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深入理解左图。但并非说明左图是被淘汰了的电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还是有用的。比如某些实际的东西剩磁严重,释放明显延迟等,就可以利用衰减振荡来消除剩磁来改善。某些对关断速度要求比较高的也会用左图或右图的改进(在二极管管上再串联稳压管等)。

网友E:
楼主该明白了

网友F:
我一直在用右图,一直在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C阻尼,目前少见,可谓历史了
它的设计局限很大,难以准确匹配。相比之下,D阻尼简直就是一个傻瓜式设计, ...

不大明白傻瓜式

无贬义。是指不用细细比划,拿来就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C阻尼,目前少见,可谓历史了
它的设计局限很大,难以准确匹配。相比之下,D阻尼简直就是一个傻瓜式设计, ...

那噱头是指的左边那个图吗?

是指很少见的那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应用场合对关断的速度都要求不高,用右图没任何问题,也不需要进行参数设计(属于 ...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C阻尼,目前少见,可谓历史了
它的设计局限很大,难以准确匹配。相比之下,D阻尼简直就是一个傻瓜式设计, ...

多谢

网友G:
二极管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不是更好,放磁速度快,也够傻瓜化,三极管多出的耐压不用也是个浪费

这个也是改进电路之一:提高的速度。同样会使三极管承受的电压提高,不过,其没有消除剩磁的作用,也不会增加接通时三极管的电流。

网友H(2013-12-25):
复杂问题简单化解决,楼主把个简单问题复杂化求得这么多结果,不要迷信,诚如10#所见,简单,简化才是正道。

网友I:
左图是消磁和去噪的效果好,但是三极管开关速度慢,设计复杂。右图噪音大,但开关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