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11-16):
在一个电量变送器上的部份电路,由于本人是初学者,对运放电路的分析能力差,看不懂是起什么作用的,求大神指点。

实际产品中R21留空,没焊上,AC-是使用交流供电时电源的其中一端,现在手上这个是DC供电的,也相当于留空没接。

补充:上面可能我表述不清楚,刚刚把全图搞出来了(初学画板,抄块这样简单的PCB要一整天,伤不起啊!),现在就不清楚运放的那一块在整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求指点。

楼主:
顶起继续等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U4B构成低通滤波器。U4C、U4D、A5构成输出电流较大的跟随驱动。

网友C:
sin 正弦波积分转换为cos波形

楼主:
全图搞出来了,上全图继续求助。

网友D:
单片机iO口P12输出信号给U1F失密特触发器整形变成边沿很陡的矩形波(目的应该不是整形,可能是实现推免驱动吧,因为51的P1口是OD带上拉结构的,不具备推免能力),矩形波送入U4B构成二阶压控低通滤波器(目的可能是把方波整成正弦波)滤波,U4C组成跟随器,U4D、A5组成2倍放大器,A5加大电流驱动能力。A5的射级输出电压与U4C的第10脚电压相减为一恒定的交流电压,而A5的射级输出电压与U4C的第10脚电压之间挂接一个固定电阻R32,恒定交流电压转化为恒定交流电流,恒定交流电流经过D8输出给负载,负载就接在“AC-”端子上。所以这个电路是恒定交流电流源电路。R21留空,是用来调试用,模拟负载,实际产品不能接,否则影响电流精度。

网友E:
楼上分析很细致啊
有没有高手再给详细分析一下2倍放大怎么实现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