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UCOS-II的任务切换

楼主(2013-11-16):
请问各位大神,uCOS-II怎么能实现只在任务里进行任务切换,而禁止在中断中进行任务切换?

网友A:
OS本身就是靠中断来切换任务的,所有的OS都是这样的,不然无法保持定时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本身就是靠中断来切换任务的,所有的OS都是这样的,不然无法保持定时切换 ...

也就是说,在中断中的任务切换是一定会进行的,无法禁止?

网友A:
如果禁止,那么OS相当挂了

网友B:
Ucos通过一个内部时钟节拍ISR来定时处理各种实物 包括任务级的延时啊 处理消息的超时啊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通过一个内部时钟节拍ISR来定时处理各种实物 包括任务级的延时啊 处理消息的超时啊 等等 ...

感谢你的热心回答

网友C:
中断不调用系统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不调用系统函数即可

您是指注释掉OSIntExit()中的OSIntCtxSw()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指注释掉OSIntExit()中的OSIntCtxSw()就可以了吗?

UCOS的中断,可以不被OS管理,
不被OS管理的话,也不能调用OS系统API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