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B-C解调的一些疑问,望大神指点

楼主(2013-11-16):
现使用NXP 的TDA10025与TDA18260两款芯片做的DVB-C解调卡,现有一问题:提供射频信号,可以锁定该信号,将信号移除并等段时间(5-10s以上),提供信号,不能锁定,必须从新配置。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神使用过这两款芯片,并且遇到相同的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二。

网友A(2014-12-22):
大神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请问大神你有木有这个驱动程序呢,我现在很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