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阻容降压电路 3.3V,电路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3-11-16):
根据阻容降压原理,C1是400v/1.2uf的CBB电容提供的电流约为83mA,如今此电路也能正确降压到3.267V,
(给stc15L系列3.3V的单片机供电)
但是电流达不到83mA左右,还差很多,单片机好像不能正常工作,电流还不稳定,求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示波器测波形了么...
稳压管前面不用电阻么...

网友B:
在这个电路中,稳压管前面串不串电阻无所谓,不过负载电流有多大倒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电路中,稳压管前面串不串电阻无所谓,不过负载电流有多大倒是很重要。 ...

后面3.3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引脚共输出60ma电流,然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动作,继电器的电流大概要6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3.3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引脚共输出60ma电流,然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动作,继电器的电流大概要60ma ...

那你1.2uf的电容容量还不够,还要加大些,比如1.8-2uf试试。

网友C:
能提供83mA的电流?是什么电流?这个需要搞清楚!

网友A:
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根据电流大小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

网友D:
电流电压不可兼得.

网友E:
稳压管改成5V/1W即可。1117VIN端的电容加大到470uF。

网友F:
还有这种设计,民用的还是玩具的啊

网友G:
之前也设计过阻容降压,涉及到驱动继电器的话负载电流要很大,一个继电器还好,多个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种设计,民用的还是玩具的啊

家用开关,要求电压3.3,电流17ma到84ma之间,阻容降压是否可行呢?做电源,不是还要有电流余量的吗?那电流要做到15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根据电流大小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 ...

师傅,我们的要求是电压3.3v,电流17ma到83ma之间,阻容降压可行不?

网友C:
1、考虑三端稳压的最低压降1.2V,那么其最低输入为:3.3+1.2=4.5V
2、考虑三端稳压前的电压波动为1.5V,那么其最高输入电压为:4.5+1.5=6V
3、选取稳压管的电压为6.2V
4、考虑输入电压的最低值为-10%,则最低输入电压为220(1-10%)=198V
代入上面给出的链接软件计算的结果是:

可以看出楼主的降压电容和滤波电容都明显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我们的要求是电压3.3v,电流17ma到83ma之间,阻容降压可行不?

可行,不过电容降压是恒流电源,所以需要有一个吸收电流的稳压二极管,当负载变化时,多出的电流全部由稳压二极管吸收,选择合适的稳压二极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考虑三端稳压的最低压降1.2V,那么其最低输入为:3.3+1.2=4.5V
2、考虑三端稳压前的电压波动为1.5V,那 ...

嗯,谢谢师傅!论坛上说阻容降压不安全,全桥更不安全,我是第一次做阻容降压电路,心里有些怕怕的,请师傅说说你的看法呗!!

网友C:
对地带有危险电压,安全性肯定是问题。这种电路只适合用于能保证人员触及不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地带有危险电压,安全性肯定是问题。这种电路只适合用于能保证人员触及不到的地方。 ...

基于单片机的开关应用,人体不会直接接触,有绝缘隔板,操作距离10cm,挥手开关!我是想用变压器或开关电源,老板一直让用阻容降压,师傅,您觉得是否可以用阻容降压呢?

网友C:
只要保证任何情况下人体都不可能触及(包括与其有电气连接的其他设备)和足够的绝缘,就可以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保证任何情况下人体都不可能触及(包括与其有电气连接的其他设备)和足够的绝缘,就可以应用。 ...

所谓的全桥对地有虚地是什么意思??阻容降压的不安全是哪种级别的不安全呢??  其实生活中,存在很多不安全,比如插座,里面也有220v的电压,只要人们按照操作规范,一定是安全的!阻容降压呢?阻容降压能做到吗??求师傅解答,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家用开关,要求电压3.3,电流17ma到84ma之间,阻容降压是否可行呢?做电源,不是还要有电流余量的吗?那 ...

我是没用过这种设计,纯粹是来学习啊

网友C:
阻容降压的所谓“地”,对真正的地是悬浮的,对于全桥电路来说,有比较高的电压。不是真正的地,也不可以与真正的地相连接(否则会发生短路)!对于半波来说,可以使得其“地”我电网的中性线。那样对地的电压很低,但是一旦出现故障(比如说中性线断开),就会出现很高的电压。另外,现实使用中也许会出现相线与中性线接反的情况,这时候的电压也很高。所以,对于阻容降压电路,都要以对地存在高电压来对待,以保证安全。对于人身安全问题,事关性命,所以除了用制度(比如说操作规范)保证外,还需要用技术工艺措施来保证普通人绝对无法触及其电气部分和与其有电气连接的一切电气的导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的所谓“地”,对真正的地是悬浮的,对于全桥电路来说,有比较高的电压。不是真正的地,也不可以与 ...

谢谢师傅

网友H:
建议用非隔离的降压DC-DC

网友I:
阻容降压,不具有隔离功能~ 买个小变压器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波形了么...
稳压管前面不用电阻么...

用示波器测了,就一条直线,没有什么波动啊!在网上参照了好多原理图,稳压管前面没有加电阻的,按原理C1提供的电流远远够了,可是用万用表测还是差太远,如果加电阻更是限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阻容降压,不具有隔离功能~ 买个小变压器就解决问题了。

要求是用阻容降压,先不考虑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就一条直线,没有什么波动啊!在网上参照了好多原理图,稳压管前面没有加电阻的,按原理C1 ...

你那个所谓的对电流的计算只能说是个误差比较大的估算。是根据容抗得出的,且还没有进行有效值——平均值转换。误差真的很大,别太信了!实际上,由于有稳压管和滤波电容的存在,降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已经不再是完整的正弦波,也就是说还含有许多高次谐波。那么请问,计算容抗用什么频率可以准确计算呢?——用50Hz,那么就没有算高次谐波。用100Hz,那么只是算了2次谐波而没有算基波和其他高次谐波,........。不管你用什么频率算容抗,都无法准确计算。所以说用容抗计算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只适合于输出不含有稳压、滤波环节的纯电阻负载情况(也就是输出的波形也是和全波整流一样的波形时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所谓的对电流的计算只能说是个误差比较大的估算。是根据容抗得出的,且还没有进行有效值——平均值 ...

对,说的很详细,谢谢,我也明白了很多。这倒是个问题,请问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来提高稳定性呢?请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说的很详细,谢谢,我也明白了很多。这倒是个问题,请问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来提高稳定性呢?请师傅不 ...

前面已经给你含有计算软件的链接了

网友C:
根据16楼的结果,降压电容的容量最少需要1.5uF,1117输入端的滤波电容最小需要553uF(可以用两个330uF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已经给你含有计算软件的链接了

哦,我按照提供的参数搭建了电路,确实好了许多,但还没有达到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就一条直线,没有什么波动啊!在网上参照了好多原理图,稳压管前面没有加电阻的,按原理C1 ...

你按照的原理是怎样的,有没有公式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按照提供的参数搭建了电路,确实好了许多,但还没有达到要求

这个计算是理论值,没考虑元件参数误差,也没包含1117的电流。实际使用中要留一定的余量。理论值是设计的参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的原理是怎样的,有没有公式什么的...

220除以容抗啊,220V/(2*3.14*f*C),这里的f是50Hz,C是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计算是理论值,没考虑元件参数误差,也没包含1117的电流。实际使用中要留一定的余量。理论值是设计的 ...

嗯,我再多试几次,改改元件大小

网友J(2014-04-26):
我用的是这种,不过要小改动。1896858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