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学习分享—自己建工程

楼主(2013-11-16):
我们打开CCS5软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画面,我们要选择一个workspace,我之前已经建立过了,这里就选择默认了,你也可以不修改直接选择默认。
图一
选择File ->New -> CCS Project,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在Project name中输入projectone,Variant里面选择Stellaris Cortex LM4F12X后面自然选择StellarisLM4F120H5QRConnection里面选择Stellaris In-Circuit DebugIterface,在下面我们选择EmptyProject,点击Finish即可完成工程的创建。
图二
创建后的CCS环境如下图所示,我们在Project Explorer中展开项目。
图三
这时候工程中自动生成了部分文件,为了方便,我们还需要添加文件,我们就用TI公司给的例程Project0中的相关文件进行实验,打开资源管理器,找到E:\ProgramFiles (x86)\StellarisWare\boards\ek-lm4f120xl\project0中我们需要startup_ccs.c project0.c两个文件,复制到F:\LM4F\Workspace\my_project,这时在Project Explorer中会自动添加进这两个文件;以上地址是我电脑上相关文件的路径,请根据你电脑上相关文件的路径进行修改。
图四
图五
若此时编译的话,编译器会告诉你找不到头文件的错误,我们需要添加头文件,选中项目,右键 -> Properties,展开ARM Compiler,选中Include Options,我们在Add dir to #include中添加StellarisWare的安装目录。
图六
继续展开ARM Linker,点击File Search Path,在Include library file中添加E:\Program Files(x86)\StellarisWare\driverlib\ccs-cm4f\Debug\driverlib-cm4f.lib,这个文件链接的时候要用,一定要添加,否则无**常链接。
图七
至此,所有的配置完毕,点击OK,完成配置,按快捷键Ctrl + B对工程进行编译,Console中会输出编译的状态和编译结果,如果没有报错,则编译成功我们可以按F11将程序下载到LM4F Launchpad中验证我们的成果。进入在线调试界面,此时开发板一定要与数据线一定要连接可靠,不是很好插。
图八
在图八的状态下,开发板一直处于蓝灯状态不闪烁。
点击RUN,开始调试,开发板上的灯开始闪烁。

图九

网友A:
卤煮辛苦了 很详细 不过是不是还缺点步骤啊?

网友B:
缺东西 坐等楼主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煮辛苦了 很详细 不过是不是还缺点步骤啊?

缺什么步骤啊,需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东西 坐等楼主补充

你想要什么啊,我也在用U880

网友C:
很给力,很赞

网友D:
楼主辛苦,按照你的方法,试试创建一个例程中的hello工程,看看是否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按照你的方法,试试创建一个例程中的hello工程,看看是否编译通过;

结果如何,通过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果如何,通过了吗

编译时,提示错误;CCS使用有别于其他编译软件;如你编译通过晒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时,提示错误;CCS使用有别于其他编译软件;如你编译通过晒晒;谢谢!

我编译正常啊,能运行 错误信息发上来 我看看

网友E:
这个资料不错 楼主真给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编译正常啊,能运行 错误信息发上来 我看看

TI提供的例程直接编译是正常的,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思路重新创建一个空白工程,拷贝hello.c,然后添加头文件,然后添加File search path,其他不进行改动;编译提示错误和警告,错误: GPIO_PA0_U0RX /GPIO_PA1_U0TX未定义,警告: ROM_ 开头的函数;把函数的 ROM_ 去掉,例如采用 GPIOPinConfigure();代码可以编译通过;是否为CCS还需添加相关的宏定义;

网友F(2013-12-19):
LM4F120 LaunchPad视频中的那个pdf哪里找?就是workspace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4F120 LaunchPad视频中的那个pdf哪里找?就是workspace那个

官网下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官网下载

能提供个链接吗,我找了好多次没找到啊

网友G:
给力的教程的。

网友G:
等着楼主其他的分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LM4F120 LaunchPad视频中的那个pdf哪里找?就是workspace那个

我只知道有123的没有120的  要的话留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只知道有123的没有120的  要的话留言

额额。。。不要了  感觉开发环境好难搭建  果断扔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额额。。。不要了  感觉开发环境好难搭建  果断扔掉

我刚发了个基于ccs5.5的 工程建立你可以看看 总共6步  还是比较简单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63070-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刚发了个基于ccs5.5的 工程建立你可以看看 总共6步  还是比较简单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663070 ...

StellarisWare安装目录中为找到lib,桑心,我看视频中介绍的StellarisWare的安装目录下的文件结构跟我的不一样,我反复安装了好几遍,不行,然后果断卸载,和TI说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