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在ADC处理时有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吗?

楼主(2013-11-16):
KL25在ad处理时有内部参考电压和外部参考电压吗?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下数据手册吧···肯定有的··

网友B:
18,19引脚是A/D模块的参考电压。。

网友C:
最基本的,肯定有的

网友D:
关于参考电压的选择,reference manual讲的很清楚,分别如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KL25芯片内部还有个1V左右的bandgap电压可以配置到AD的输入端,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