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cib与pc通信,DSP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3-11-16):
直接代码求高手
#include"DSP2833x_Device.h"
#include"DSP2833x_Examples.h"
void InitMy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9 = 0;  //定义管脚上拉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1 = 0;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1 = 3;//异步输入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9 = 2;        //配置为外设功能管脚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1 = 2;
   EDIS;
}
void main(void)
{
        int i=0;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控制寄存器,PLL,看门狗...
        InitMyGpio();                //初始化GPIO工作模式
        DINT;                        //禁止CPU中断
        InitPeripheralClocks();        //初始化外设时钟
        IER = 0x0000;                //禁止CPU中断,清除所有CPU中断
        IFR = 0x0000;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ER=0x100;                //使能CPU中断
        EINT;
        while(1)
        {
                if(ScibRegs.SCIRXST.bit.RXRDY!=0)
                i=1;
        }

}

楼主:
怎么结贴了?

网友A:
你好  如果悬赏分为0   发帖之后就会自动结贴
只看到了你的特殊功能IO口配置   除此还没看到
你关于SCI的任何配置   SCI还有很多需要配置的功能寄存器
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分享的代码
我的分享https://bbs.21ic.com/icview-6228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如果悬赏分为0   发帖之后就会自动结贴
只看到了你的特殊功能IO口配置   除此还没看到
你关于SCI的 ...

恩恩,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