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第一次写汇编就悲剧了,求教哪出问了

楼主(2013-11-16):
file:///C:\Users\window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65253466\QQ\WinTemp\RichOle\_9@D[BX4ND_4QMDS8EQI`)H.jpgfile:///C:\Users\window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65253466\QQ\WinTemp\RichOle\_9@D[BX4ND_4QMDS8EQI`)H.jpgfile:///C:\Users\window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65253466\QQ\WinTemp\RichOle\_9@D[BX4ND_4QMDS8EQI`)H.jpg

网友A:
去掉中文路径,目录改短些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中文路径,目录改短些试试

请问 南哥,目前ARM9以上处理器,行业内裸机开发主要用ADS还是KEIL啊,你个人更喜欢哪一个

网友C:
命令行之前要用tab键,而不能是空格,确认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好久没 裸机了
最好是看官方处理器给的例程是什么环境吧,这些汇编都不用自己写的,官方都有的,如果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D:
楼主把段属性写错了READONLY写成了READOL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