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扩大电容

楼主(2013-11-16):
这个电路电容充放电是怎样进行的,求教。。

网友A:
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B:
考虑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交流成份与集电极电流交流成份之比,然后考虑二者相位关系。

网友C:
这种说法是相当不负责任

网友D:
1、Vce与电容两端电压近似相等(只相差Vbe,且与Vce相比变化很小)。
2、集电极电流为基极电流的β倍(β近似认为不变)。
3、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同方向。
故总电流为电容电流的(β+1)倍,电容容量也被扩大了近似(β+1)倍。
以上所说的前提是三极管有合适的偏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Vce与电容两端电压近似相等(只相差Vbe,且与Vce相比变化很小)。
2、集电极电流为基极电流的β倍(β近 ...

那要电容放电呢?
LZ以集电极电压为参数,来回扫描几下。

网友D:
我的理解楼主给的图只是原理性的示意图。实际电路还需要给三极管一个合适的偏置,使得集电极有一定的偏置电流。并且这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的条件是集电极必须有比较大的直流成分,保证任何时候集电极都是正电压,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交流成分与直流成分之和的结果都是正的。那么在交流成分的负半周,只是集电极电压比较低而已。在集电极电压下降时,集电极电流也下降,用减少集电极电流来等效电容的放电。

网友E:
扩大了1+beta倍,因为加入信号后V(s)不变,I(s)扩大,等效于电容增大了,前提是三极管被偏置在合适的Q点

网友F:
这不是Miler效应吗?,放大电路带宽做不高的主要原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Miler效应吗?,放大电路带宽做不高的主要原因啊。

确实是miler,脑子抽了还去小信号图。。。。

网友C:
没有输入没有输出,弄米勒干甚么

网友G:
一图胜千言,说其他的都是多余:

   图:电压模与电流模电容倍增基本模型

网友C:
小飞是要扩大了做个大电解滤波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是要扩大了做个大电解滤波之用

嘻嘻,在论坛上看的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下,当时对于它的充放电过程有点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等效时,电容怎么放电的?

网友C:
放P电啊,看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