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 啊。。。。!!!

楼主(2013-11-16):
我用USB  转TTL  给单片机 烧程序。。上不了电 啊

网友A:
上不了电是什么意思?看不懂,请楼主重新描述。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是怎么和单片机连接的?重新检查下

楼主:
RXD  和TXD 接单片机 啊。。P1  接 USB转TT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是怎么和单片机连接的?重新检查下

RXD  和TXD 接单片机 啊。。P1  接 USB转TTL

网友A:
上不了电,这句话看不懂!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C:
神贴,看不懂

网友D:
问题讲不明白,答案自然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不了电,这句话看不懂!神仙也帮不了你?

额。。好吧。。那我就问 怎么用USB转TTL  烧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讲不明白,答案自然搞不明白

额。。好吧。。那我就问 怎么用USB转TTL  烧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好吧。。那我就问 怎么用USB转TTL  烧程序吧

一句话,按照芯片数据手册上操作。

网友E:
急啊,肯定要急几天才会消火的~!

网友A:
把USB转串口线的驱动装好,端口号设置好,其他的照该单片机下载软件说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