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视音频切换电路

楼主(2013-11-16):
想做一个视音频切换电路,三进一出。问一下
1,能不能用74HC4052+单片机来做?
2,直接用74HC4052的话模拟信号会不会有干扰或者衰减?
3,需要加放大器吗?

网友A:
记得以前好多电视机里面也是用类似的IC(型号好像是CD4066)作音视频切换。

网友B:
4051,4052,4053,4066都是模拟开关。查一下哪个合适。

网友B:
这些开关电阻在200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开关电阻在200Ω左右。

那是否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否需要阻抗匹配?

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

谢谢,第一次做模拟信号,有点慌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一次做模拟信号,有点慌呵呵

我们那时才叫慌呢,元器件贵啊,一个MOS管要几天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那时才叫慌呢,元器件贵啊,一个MOS管要几天工资。

所以那时候的你们被逼着一定要学精学透呵呵

网友C:
74HC4052,切音视频最需要注意的是负压部分,如果单电源供电,音视频进来要加直流偏置,否则就要用双电源。
4052切换CVBS的视频带宽够用,就是内阻稍微大些,可以用SGM4582、MAX4582这类,导通内阻会小一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4052,切音视频最需要注意的是负压部分,如果单电源供电,音视频进来要加直流偏置,否则就要用双电源。 ...

打算用双电源来做,圣邦微的你们用下来和4052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4052,切音视频最需要注意的是负压部分,如果单电源供电,音视频进来要加直流偏置,否则就要用双电源。 ...

圣邦微不好买,相比4052在淘宝上很少。

芯片你就别用什么淘宝了,一堆的翻新料或者高仿料!直接找原厂或者原厂安排的代理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4HC4052,切音视频最需要注意的是负压部分,如果单电源供电,音视频进来要加直流偏置,否则就要用双电源。 ...

很好~负信号,需要负电压~~

楼主:
负电压打算用ME7660呵呵,各位有不同的看法吗?

网友E:
最简单的切换电路就是用M52470AP,4路双声道音频信号、视频信号输入,分别切换成1路输出。

网友E:
M52470AP淘宝上大概3块钱一片。

网友E:
音频信号可以用CD4053\CD4066等电子开关电路,视频信号用MAX454。

网友B:
这个帖子也可以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438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频信号可以用CD4053\CD4066等电子开关电路,视频信号用MAX454。

MAX454有点小贵啊

网友C:
买芯片还是别淘什么宝了,水货太多了。芯片原厂大都是透过代理商在出货,在淘宝上的基本都是贸易商,你没办法鉴别货源的,直接找芯片原厂或者原厂安排的渠道,既有品质保证又可以在出问题时找他们负责!

网友F:
PI5V330,很多电视机中都用。

做电视板卡最大的广州视源,用的SGM330A 你没仔细看楼主的需要,330用在这里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