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调增益的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
条件:       需要做一个可调增益的放大电路,用来放大一个幅度变化的交流信号(5MHz)。(相当于切换量程)

我的想法1: 通过切换运放的负反馈电阻来实现,已知示波器里面用继电器来切换的。
  问题:       模拟开关可不可以实现继电器的功能,在频率和阻抗上能不能达到要5M Hz信号放大的要求

我的想法2: 通过小型的MOS管,改变运放的负反馈信号的衰减比例来实现。补充:如果单电源供电,MOS一直承受正向电压,因此体二极管不影响线性度。
  问题:       MOS不导通时,DS之间的结电容会不会让电路的反馈信号衰减,和上面的模拟开关方案比起来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A(2013-11-16):
你用电位器加步进电机
你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控制增益了
步进电机带动电位器旋转改变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位器加步进电机
你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控制增益了
步进电机带动电位器旋转改变阻值。 ...

NIUBI

网友C:
两个方案都可以,模拟开关有200Ω左右的电阻值。频率也够。哪个好,要靠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位器加步进电机
你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控制增益了
步进电机带动电位器旋转改变阻值。 ...

屌丝。。。。

网友D:
学习了。可以考虑一楼建议。。

网友E:
楼主的思路对头,电路结构没问题,剩下的就是细节了

网友F:
有专门的芯片,某年的电子设计大赛就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有专门的芯片,某年的电子设计大赛就用过。

有可以调增益的运放。用MOS比用模拟开关好。前者导通电阻毫欧级。

网友G:
这电路设计的
还要受开关导通电阻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设计的
还要受开关导通电阻的影响

只要满足使用精度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只要满足使用精度就行。

如果又更好的接法,成本也差不多,甚至更低,性能更好,精度会更高。
何乐尔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设计的
还要受开关导通电阻的影响

电阻没关系啊,只要线性度好就行了,电阻可以后期校准么。

求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没关系啊,只要线性度好就行了,电阻可以后期校准么。

求前辈指点一二。 ...

优先顺序:可以调增益的运放,MOS管, 模拟开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顺序:可以调增益的运放,MOS管, 模拟开关 。

增益的运放就没有运放的选型那么自由了,也没有单电源,低电压,轨至轨之类的性能。

网友H:
频率有些高,可以考虑对数放大器:对数->加法->反对数,增益连续可调。

网友I:
用数字电位器更多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益的运放就没有运放的选型那么自由了,也没有单电源,低电压,轨至轨之类的性能。
...

电源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多少?

最好5V单电源供电。
不然电源的复杂度游上升很多了

网友C:
要求放大倍数最小多少,最大多少?

网友C:
用一个MOS管,可以作成两级,不知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MOS管,可以作成两级,不知够不够?

2-20倍吧。
就是不知道MOS会不会是非线性的

网友E:
难道楼主不是拿它当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楼主不是拿它当开关

是啊是啊,就是怕线性度不好,还有结电容

这么小信号,都成一根导线了,还啥线性啊

网友C:
现在可以先做起来试了,没有几个钱的。

网友J:
二选一的模拟开关,有导通内阻1欧姆以下的,比如SGM4157YC,引入的影响很小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楼主不是拿它当开关

re" 这么小信号,都成一根导线了,还啥线性啊"
我怎么觉得,就是信号弱的时候才会非线性。
信号强电流大的时候,管子一直处在偏置状态的线性度才好。

信号趋于0,则非线性趋于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二选一的模拟开关,有导通内阻1欧姆以下的,比如SGM4157YC,引入的影响很小很小的 ...

谢谢建议:loveliness:

网友C:
LZ想把MOS管当放大器用,要设偏置,让他工作在线性区。不是1L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想把MOS管当放大器用,要设偏置,让他工作在线性区。不是1L的电路了。

不是啊,是想把MOS当开关用

网友K:
两个方案都不错,看你什么调试了

网友K:
单电源运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