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系统的IP地址设置改变后仍能访问HTML?

楼主(2013-11-16):
嵌入式系统的IP地址设置改变后仍能访问HTML?

网友A:
ASP,或CGI+aj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P,或CGI+ajax

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A:
方案1: 让server输出html时就直接把IP地址写在里面。
方案2:server输出html时不包含IP地址,然后html中的js代码再去server中拿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 让server输出html时就直接把IP地址写在里面。
方案2:server输出html时不包含IP地址,然后html中的 ...

嵌入式系统的IP地址设置改变后仍能访问HTML?

网友A:
假设CGI里面写的是:
  1. printf("%s", eth0.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CGI里面写的是:

嵌入式系统的IP地址设置改变后仍能访问HTML?

网友A:
有上面的示例,你难道就不会依葫芦画瓢改成
  1. printf("<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url=http://%s/kty.html">", eth0.ip);
不要说eth0.ip编译不通过,自己按情景去获取你的当前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面的示例,你难道就不会依葫芦画瓢改成不要说eth0.ip编译不通过,自己按情景去获取你的当前IP。 ...
主要问题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命令去获取IP地址,你那个eth0.ip命令编译不通过

网友B:
嵌入式系统的IP地址设置改变 是主机改变还是板子的改变

楼主:
此帖已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