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g2553 uscib0 spi 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11-16):
关于msp430g2553 uscib0 spi 的程序可以这样写吗??(不用中断,不是IO模拟SPI)
void Init_SPI(void) {
  // SCS -  P2.0
   // SCLK - P1.5
   // MISO - P1.6
   // MOSI - P1.7

    P1DIR |= BIT5 + BIT6 + BIT7;
    P1SEL |= BIT5 + BIT6 + BIT7;
    P1SEL2 |= BIT5 + BIT6 + BIT7;
    P2DIR |= BIT0;
    P2OUT |=  BIT0;

    // USCI B0 SPI
    UCB0CTL1 = UCSWRST;  //USCI 逻辑保持在复位状态
    UCB0CTL1 |= UCSSEL_2;      // source USCI clock from SMCLK
    UCB0CTL0 = SPI_MODE_0 | UCMSB | UCMST | UCSYNC ;  // SPI MODE 0 ,MSB优先, 3-pin,8-bit SPI master。注:#define SPI_MODE_0 (UCCKPH)
    UCB0CTL1 &= ~UCSWRST;         // USCI 复位操作释放
}

void MSP430_SPI_write_byte(u_char byte)
{
    // USCI_B0  SPI Mode
    while (!(UC0IFG & UCB0TXIFG))      //UC0IFG就是IFG2
                ; // wait for previous tx to complete
        UCB0TXBUF = byte; // setting TXBUF clears the TXIFG flag

}

uint8 MSP430_SPI_read_byte(void)  //uint8 在其他地方已定义
{
     while (!(UC0IFG & UCB0RXIFG))      //UC0IFG就是IFG2
                ; // wait for an rx character?
        return UCB0RXBUF; // reading clears RXIFG flag
}

网友A:
楼主能讲一下思路吗?

网友B:
请问楼主。。不用配置波特率吗??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406123-1-1.html

网友C:
例程是基于430 launchpad G255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程是基于430 launchpad G2553的

我想知道不用中断和不是模拟SPI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不用配置波特率吗??

spi需要配置波特率吗?之前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讲一下思路吗?

在msp430x2xx用户指南找到的:
初始化或重新配置USCI 模块
建议的USCI 初始化/重新配置的过程为:
1. 置位UCSWRST (BIS.B #UCSWRST,&UCxCTL1)
2. 使用UCSWRST=1,初始化所有的通用串行通信接口寄存器(包括UCxCTL1)
3. 配置端口
4. 通过软件清零UCSWRST 位(BIC.B #UCSWRST,&UCxCTL1)
5. 通过UCxRXIE 和/或UCxTXIE 使能中断(可选) //我这里没用中断

然后,通过查询法,等待UCB0RXIFG(或UCB0TXIFG)置位,再读出UCB0RXBUF的值(或给 UCB0TXBUF赋值),从而实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

不知对不对?

网友A:
今天找了找资料,发现讲msp430 spi通讯的比较少。你可以参考下这个资料:http://wenku.baidu.com/view/eab40f29453610661ed9f49b.html
不过这个资料用的是中断。

网友D:
一般使用模拟的spi接口的。

网友D:
感觉配置比较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需要配置波特率吗?之前没用过

不好意思上次说错了。。不是设置波特率,而是设置分频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