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请教,关于电流闭环的数字实现

楼主(2013-11-16):
做了一个数字化的电流环控制系统,电流指令和电流反馈在CPU中进行PI环节后,和3K左右的三角波进行比较,得出电流方向信号和PWM信号,然后再通过驱动芯片驱动电流。在驱动电路中串联一个采样电阻,经过运放滤波后接入AD进行采集电流对应的电压值,再将这个电压值和电流指令闭环起来,构成一个闭环系统。
问题1:闭环能够闭起来,但是在电流指令为0V时,电源消耗的电流较大(PWM方向在不停的切换),28V约有1A左右。但是在模拟闭环系统中不存在这种情况,请问我该如何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问题2:用AD采集电流对应的电压值时,采集后的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和电流指令进行闭环。是不是应该进行一次低通滤波?截至频率是不是应该为采样频率的五分之一左右?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问题1:可能是 PI 的参数问题, 或者是否要考虑 PID 完成.
问题2:用AD采集电流对应的电压值时,采集后的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和电流指令进行闭环。可用试试, 不过滤波电路会影响 PID 参数的.

楼主:
在模拟系统中就是用的PI参数,数字实现以后才出现“电流指令为0V时,电源消耗的电流较大(PWM方向在不停的切换)“这种情况。如果用PID参数,是否会改变控制对象的性能?

网友A:
如果用PID参数,是否会改变控制对象的性能? 由于影响了响应特性, 对性能一定会有影响

网友B:
电流闭环没见过用微分控制,道理很简单,这里就不说了。
1.问题没有说清楚,指令电流给的三角波最大电流值是多少。你的负载是个什么东西,(电感,电机?)
  不过你的东西的结论很简单,带宽问题。没见过这么高带宽的电流环。
2.一般不建议在电流环加滤波器,除非应用非常简单粗糙,而且对成本要求非常低。

网友C:
是不是设计控制系统时对稳态误差设计的有问题?单环的带宽感觉有点高。。
不懂~~~ 等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