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蜂鸣器鸣叫

楼主(2013-11-16):
按动按键蜂鸣器鸣叫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简单说就是确认有按键按下后,让蜂鸣器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B:
开关串联蜂鸣器,开关选择不自锁开关或轻触开关。蜂鸣器选择如电脑主机自带震荡电路的蜂鸣器。(加电就响的那种)

网友B:
没有看清楚,是否像手机按键一样,按一下叫一下的。

网友C:
首先需要清除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有源的话,只要给定电源就可以响了。如果是无源蜂鸣器就需要外部频率驱动。

网友D:
按下按键,另一个口输出1K到2K左右的方波驱动蜂鸣器响300MS至800MS即可

网友E:
在无源蜂鸣器驱动中,如果芯片有蜂鸣器模块的话,那么只要启动蜂鸣器模块就可以了。如果芯片没有蜂鸣器模块的话,那么就需要用IO定时翻转来模拟一个驱动频率。

楼主:
用PWM来驱动,一般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F:
这个不一定的,看设计要求了,一般设计0.1S即可

网友G:
不知道你用什么编译器,如果用KEIL,都可以仿真的。

网友H:
确实要看你是用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无源的要2-3KHZ的脉冲驱动

网友I:
这个好像比较简单吧……先检测按键,再给蜂鸣器驱动电平就可以了,或者PWM输入就行了

网友A:
嗯,注意区分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G:
其实按键让蜂鸣器响,无非就是给蜂鸣器一个高低电平而已,按照自己想的做,出问题了再请教别人,对自己好

网友F:
如果是多个按键呢?要求:每按一个,就响一次,就不能实现呀?

楼主:
明白了,结贴

楼主:
多谢大家,晚安

网友J(2016-10-10):
1KHz  驱动也可以,

网友K:
有源的给高/电平就行,无源的一般给1-2KHz的方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