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汽车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16):
你先说说打算怎么加,用什么蜂鸣器,具体电路如何,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打算怎么加,用什么蜂鸣器,具体电路如何,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我打算用有源蜂鸣器,在继电闪光器左右出线上装两个二极管中间引蜂鸣器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打算怎么加,用什么蜂鸣器,具体电路如何,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我也是看这个的就是红线标的电路部分.他那个粉线标的需加装两个蜂鸣器.这个12V的蜂鸣器我们这儿弄不到啊.这是闪光继电器外壳线路图.

网友A:
这里的二极管用1N4001~1N4007都可以,如果你的蜂鸣器不是12V的,可在前面接个稳压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工作还要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二极管用1N4001~1N4007都可以,如果你的蜂鸣器不是12V的,可在前面接个稳压器。 ...

谢谢版主,学习了.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