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防水胶

楼主(2013-11-16):
-40~+80°C,0~100%的使用环境下,有那种防水胶性能比较好?涂在PCB上。

网友A:
zhege  共同关注一下 K-3661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请问是那个厂家的?我用道康宁的1-2577.还是有元件失效?

网友B:
PCB直接泡水?

楼主:
+80°C/95%的湿度环境,相当于泡在水蒸气之中。

网友C:
玻璃胶或者环氧树脂胶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C/95%的湿度环境,相当于泡在水蒸气之中。

环氧树脂胶这个温度没有问题

网友D:
使用道康宁 有机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