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脚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IO, COM, ni, pi, TI
在定义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1);后,由于PB7和CTS1的脚是复用的,好像定义COM1后,PB7的功能就自动失效了,,看函数还要定义CTS1才复用的,我没有复用,怎么PB7就失效了,怎么把PB7还是保留IO脚的功能,,

楼主:
使用的是NUC100的片子,

网友A:
DrvGPIO_InitFunction()难道没有选项让你不使用CTS信号么? 不行的话自己写IO初始化函数,不使用CTS功能.

网友B: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直接改IO配置寄存器,把它改回来

网友C:
配置寄存器

网友D(2013-12-24):
最实用的办法是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