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悬赏高难度模拟题平方和开根号模拟电路

楼主(2013-11-17):
1、用模拟电路实现两个信号平方和在开根电路。有没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下。
2、我自己用三极管搭建出了一个,管子用的太多太复杂了。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模拟乘法电路吧。

网友B:
自己用分立件搭,很难做的,做出来性能也不好。

网友C:
用对数放大器件来做,比较合理,更加有普遍性。

网友D:
对数放大器频响很低,只能用在直流或者低频的情况里,频率一高对数特性就很差了。高频的话还是得用乘法器。开方可以用泰勒级数展开,其他的开方算法好像不太适合用电路实现。当然一样很复杂就是了......

网友E:
有现成的集成模拟乘法器,但不大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乘法电路吧。

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数放大器频响很低,只能用在直流或者低频的情况里,频率一高对数特性就很差了。高频的话还是得用乘法器。 ...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对数放大器件来做,比较合理,更加有普遍性。

我先测试下!谢谢!

网友F:
你两路信号的最高频率是多大?

网友A:
呵呵,没啥推荐的啊。

网友G:
想看一下LZ的三极管图,学习一下。。。

网友H:
1,如果有时时间和基础的话搞个吉尔伯特的乘法器,按楼主的要求可能要两个
2,直接买现成的MC1496,1595或其它合要求的器件
    对数放大组成的乘法器是个单象限的,估计满足不了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