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指导 multisim无法仿真

楼主(2013-11-17):
求大神指导。这个电路图 7815下面的W1和最右边的W2到底是怎么接的?  (为什么是弯的线)
T5 T6是线圈   我在T5 T6 接10-12V的正弦波  无法在Q2出输出4V 峰峰值加上0.12V载波 输出的是直流
感觉这个图好奇怪   老师让我分析这个电路  我现在图形都出不了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W1和W2应该是跳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1和W2应该是跳线吧

恩,那我仿真的时候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导线连接即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连接即可吧

Q1这个三极管哪里输入 哪里输出呢? PNP型的 发射极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这个三极管哪里输入 哪里输出呢? PNP型的 发射极在上面

看图上是从Q1的下面输入,上面取出的信号,再与Q2构成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上是从Q1的下面输入,上面取出的信号,再与Q2构成反馈

谢谢。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 Q2输出的时候,就是箭头指向那里,应该是4V峰峰值加0.12V载波 但我用示波器显示直流 而且是缓慢增加的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

:):):)

网友A:
哈哈,其实后面,我也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