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问writer_U1烧录MA系列需要那几根线,我试了3.0,3.1口不行

楼主(2013-11-17):
请问writer_U1烧录MA系列需要那几根线,我试了3.0,3.1口不行,希望高手指导下

楼主:
一直提示
----Begin----
Check ID => Fail !                 [0.157"]
-----End-----

网友A:
使用Writer_U1烧录MA系列芯片,每个型号系列的接线不见得相同,请联系笙泉技术支持告知型号!

网友B:
请提供完整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完整型号

您好,我是用MA801和MA803这两款直插的片子,现在试了3.0口和3.1口,一直提示Check ID=> Fail !,请问要怎样连接呢?刚接触笙泉,对这样的情况不了解,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用MA801和MA803这两款直插的片子,现在试了3.0口和3.1口,一直提示Check ID=> Fail !,请问要怎 ...

下面是笙泉產品的幾種下載方式,請參考。

MA801/MA803默認的下載方式是第一種,如果是用P3.0/P3.1/VCC/GND串口方式下載的話,是要先燒笙泉的串口引導碼,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幾種燒寫方式

  1.U2 ISP code,这是我们大多型号出厂默认带有的ISP code。这一种ISP code,必须使用(CN)8051_ISP(U2)_Programmer_v5.70 软件(也可以是其他版本)与U2工具板来配套使用。89系列,87系列,1T系列(大部分),都会默认带有这类的ISP code。

     2.笙泉串口 ISP code,这是出厂不带有的ISP code。需要配套(CN)8051_COM_port_ISP_v2.20.zip 软件,与串口板使用。串口板是一种容易制作,只需要一颗232芯片与几个电阻电容便能实现功能的板。所以客户通常会已经具备,或者已经做好在客户产品的板上。也因此,笙泉没有批量准备相应的板。

     3.STC 串口 ISP code,这个是STC单片机所用的ISP code。因为我们的89系列和他的89系列完全兼容,所以我们的89系列芯片烧写这个ISP code后,就完全等同于stc 89的相应型号。只有89系列可以使用这个ISP code,其他型号不可以。烧录需配套STC 的烧写软件,以及串口板。

     4.U2+笙泉串口  ISP code,这个是笙泉新型号出厂默认会带有的ISP code。其特点就是同时具有第1与第2种ISP code。所以,用第1,第2种ISP code的配套软件与烧写板都可行。目前,具备这个ISP code的型号有: MG103 MA807 MA805 MPC82FE216 MG87FEL04 !

     5.USB ISP code,这个是 84系列出厂默认带有的ISP(仅有的ISPcode)。 软件使用 DFU,硬件需要把芯片的USB脚直连电脑的USB口便可。

     注意:要改写ISP code,必须使用U1工具(MPC82g516与MA805也可使用ICP方式改写ISP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笙泉產品的幾種下載方式,請參考。

MA801/MA803默認的下載方式是第一種,如果是用P3.0/P3.1/VCC/G ...

您好,我现在想的也是先用U1烧写引导码的,之前使用ISP下载需要外接电源双向供电且只需要VCC,GND和3.1口,现在使用U1我把芯片拆下来用IC座引出VCC,GND,3.0,3.1口,分别试着接到U1上下载,也尝试外部供电但还是提示找不到ID,连引导码都烧不进去,是我引出的接口不对还是我这板子有问题呢,能不能说下使用U1下载成功的案例呢?打扰您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想的也是先用U1烧写引导码的,之前使用ISP下载需要外接电源双向供电且只需要VCC,GND和3.1口 ...

MA801/MA803在U1上烧写需要专用转接板,几乎所有管脚都要拉出来到U1上才可以正常烧写,请联系提供工具的代理技术支持取得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想的也是先用U1烧写引导码的,之前使用ISP下载需要外接电源双向供电且只需要VCC,GND和3.1口 ...

用U1烧引导码的时候,IC上的引脚几呼要要全部接到U1上才可以正常烧写,需要专用的转接板,将MA801/MA803的各个引脚接到U1上相应的引脚,烧引导码跟下载程序是两回事。可加QQ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