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STC12C单片机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的启动相关疑问

楼主(2013-11-17):
关于STC12C5A60S2单片机,我打算使用Timer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Timer0用作2个8bit定时器,手册上说,在此种方案下,Timer0的TH0对应的8bit定时器使用Timer1的控制位TR1。但是要启动作为波特率发生器的Timer1还是需要使用TR1位,这岂不与Timer0的TH0对应的8bit定时器的控制产生冲突?  (PS:说实话,STC的手册的排版实在是。。。我在Timer和UART章节来回切换,也没有找到一个相关的明确说明)

网友:
你需要2个定时器,timer0和timer1就是2个定时器了,uart的波特率可以用STC12C5A60S2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产生。

网友A:
你要用timer0作为2个8bit定时器,那timer1就不能用了,这不是冲突,这个单片机就是这样做的,没法。只要你想用到2个定时器(不论是用timer0作为2个8bit定时器,还是用timer0和timer1),还要用uart的话,那就必须要使用到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timer0作为2个8bit定时器,那timer1就不能用了,这不是冲突,这个单片机就是这样做的,没法。只要你 ...

可是芯片手册P238页中说,当Timer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Timer0可以作为2个8bit定时器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芯片手册P238页中说,当Timer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Timer0可以作为2个8bit定时器用啊? ...

仔细看了下,是这样说的。一般没这样用,楼主可以尝试一下。timer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时,没有使用到TR1,这应该就是PDF上说的timer0的TH0限定为定时器功能时占用TR1及TF1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是这样说的。一般没这样用,楼主可以尝试一下。timer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时,没有使用到TR1, ...

  其实我是看了STC手册中UART的参考代码,其中用Timer1做波特率发生器,并使用“TR1 = 1;”来启动的Timer1,才产生了此疑问。
  因为我需要使用两个UART,并且要求它们之间的波特率能够独立设置,才使用的Timer1作为UART1的波特率发生器,而且还需要两个定时器进行不同时长的定时,来对通讯的可靠性进行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是这样说的。一般没这样用,楼主可以尝试一下。timer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时,没有使用到TR1, ...

:L有使用TR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看了STC手册中UART的参考代码,其中用Timer1做波特率发生器,并使用“TR1 = 1;”来启动的Time ...

那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解答,那我就将Timer0改作节拍定时器好了。:handshake

网友B:
这种情况下T1自动启动,关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T1自动启动,关不掉了

可是STC芯片手册中并没有提到Timer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是自动启动啊? 手册中只有在寄存器AUXR中存在一个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启停控制位BRTR。而且在其UART参考代码中是通过“TR1=1;”软件启动的Timer1。

网友:
我记得也是T0如果工作在工作方式2,是要占用T1的一些资源,比如这里的TR1。这时T1只能用作波特率发生器,且不能关闭。
况且,有必要关闭波特率发生器吗?